功能安全
求助:光幕传感器怎么选择和安装

楼主(2006-02-06):
不知光幕传感器怎么选用及安装,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那位老师指点一二,因为装光幕传感器的一面还要送厚1.5mm的钢板,不知是否导致无法干活

网友A:
不知你使用的光幕传感器是什么品牌?STI的可以设定屏蔽区域,不会影响光幕的正常运行。

网友A:
选用需要了解工作区间的高度、距离及解析度。安装都比较简单,可致电深圳祺信自动化0755-83288215,代理美国STI安全传感器。

网友B:
不好意思,昨天发送时不知为什么没有内容。
其实差不多所有的进口品牌都有几个系列有BLANKING功能,(国产的不熟,不敢说)即皓风说的屏蔽功能。
基本功能是可分别设置1、2、3道光束宽度尺寸的物件通过时不报警。
举例:选择14mm分辨率的光幕(手指保护),板材1.5毫米的话,只要设置成1道光束屏蔽。这样,如果有大于一道光束的物体或人手进入光幕检测范围,就会触发安全功能。
小王如有兴趣可致电021-58811015钧信许东华先生咨询。钧信代理REER的安全光幕及雷达扫描保护器(用于AGV自动小车和其他区域保护功能)。
REER已成为欧洲第二大专业生产安全光幕产品的厂家。而且钧信也代理PILZ安全继电器,可为大家提供完善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www.servodynamics.com.cn

网友C(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防爆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网友D:
邦纳的可以解决,价格好,15952439298封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