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00高速计数

楼主(2006-02-06):
各位老师
  我使用西门子CPU224做高速计数,编程手册上说每个高速计数都可以有30KHZ的上限频率,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高速计数器HSC1~HSC6同时进行30KHZ的高速计数的话,对PLC整体而言可以达到30*6的计数频率?
还是说,我理解错了,是PLC整体上只能有最高的上限频率30KHZ?
  麻烦各位赐教了啊。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整体上只能每个单独达到30khz吧,因为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把几个计数同时相加会怎么样子,手册里好像也没介绍。(本人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我的qq:305812846,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只能做到30KHz的计数,6个计数器是说可以对6个计数点来进行计数

网友C:
下面引用由zhang在 2006-2-10 1:45:00 发表的内容:
  只能做到30KHz的计数,6个计数器是说可以对6个计数点来进行计数
--------------------------------------------------------------------------------------------

网友D:
High-speed counters count high-speed events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at CPU scan rates, and can be configured for up to twelve different modes of operation. The maximum counting frequency of a high-speed counter is dependent upon your CPU type.
Each counter has dedicated inputs for clocks, direction control, reset, and start, where these functions are supported. For the two-phase counters, both clocks may run at their maximum rates. In quadrature modes, an option is provided to select one times (1x) or four times (4x) the maximum counting rates. All counters run at maximum rates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one an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