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绝缘问题

楼主(2006-02-06):
有个电动机绝缘受潮,摇测0.1兆,我想用电焊机的出线接到电动机的定子线上来烘烤电机,这对电机有影响吗?我需要调节电焊机的电流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A:
想法挺好的,我没试过,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造成电动机绕组流过的电流太大,而烧毁电动机。

网友B:
应该不行。最好是把电机拆开,用碘钨灯烘烤绕组。

网友C:
可以的,应监视电流.先把电压调到最小,即30伏以下,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0%-70%.注意温度

网友D:
电流要算到恬好.

网友E:
可以,我修电机都是这么干的,用电焊机烤起来比电灯快多了,因为它是靠内部硅钢片的磁损发热,电流嘛!并不是要算到恬好.它在很大的范围内都可以,电流大发热快(注意电机温度),反之则慢.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电焊机的功率,如果你用小的电焊机去烤大的电机的话,那可要小心你的电焊机哟!

网友F:
我也试过楼主的方法,不过我是对洗衣机的电机进行处理时这么做的,要注意电流的大小所导致的电机的温升.这是关键

楼主:
结果还是拆下来用碘钨灯来烘的,但看你们说的后,下次我就用电焊机来烘了,省事!

网友G(2007-11-13):
电流一般为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2-1.5倍比较合适。

网友H:
如果楼主试过,请告知结果

网友I:
好主意!听说过!没试过

网友J:
可行,不过我都是用烤箱的

网友K:
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时间不要过长,我们这里都这么干.

网友L:
听说过!没试过

网友M:
还是用烘箱吧,能调节温度和时间的

网友N(2012-09-06):
YNY-Ⅲ系列绝缘监测仪
产品型号:YNY-Ⅲ
产品规格:24-2000V
产品分类:绝缘监测仪
产品参数: 监测电压: AC/DC 24V-2000V;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等领域.
描述   YNY-Ⅲ系列绝缘监测仪的设计是我司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采用进口芯片,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安全性好、安装方便等特点。主要针对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客户难以承受而设计,本产品能取代市场上绝大多数同类产品,价格低廉,具有很高价比。该产品在线监测时不会增加系统的电压纹波系数,不受系统对地分布电容的制约及外界信号的干扰。本仪器适用于监测交流单相、交流三相、直流不接地电网的绝缘状况。绝缘监测仪为导轨安装结构,面板设有报警指示灯。当监测系统的任何一线和地之间的接地绝缘出现低于仪器设定的报警值时,仪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机内继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触点动作并锁定,以便与其它安全系统相配合,保证电网安全运行及实现自动化管理。
    YNY-Ⅲ系列绝缘监测仪广泛应用于电信、船舶、冶金、煤矿、建筑机械、石油化工及交通工程等领域,是必不可少的保护设备。
1.本仪器监测线路电压范围(订货时按用户被监视线路的额定电压值选定)
AC: 50HZ,24V-2000V;
DC: 24V-2000V.
2.监测仪的报警值可在 10~500KΩ设定,报警设定值在失电后具有记忆功能。线路实测绝缘电阻有效显示范围:0-500KΩ。仪器出厂时默认的报警设定值为100KΩ。
3.监测报警方式:监测仪安装现场光、声、电报警指示,继电器设有一组转换触点(常闭/常开选择操作),触点规格为220V,3A。可接警铃或中间继电器。
4. 灵敏度:当被监测线路中任一线对地绝缘电阻下降,且接地绝缘电阻小于设定值时即行报警。
5. 抗干扰性能:持续时间小于3秒的干扰脉冲,不会使继电器锁定。
6. 本机工作电压: 220V AC 50HZ;    380V AC 50HZ.
7. 工作时间:连续工作。
8.输出:延伸报警 常开、常闭。
9.仪器功耗:<2VA。
10.监测仪可加装RS485串行通信接口,能与上位机实现数据通信。
11.仪器宽高深:141*81*71mm
12.仪器可特殊订货。

时时监控电动机绝缘状况。用这个型号的就好了

网友O:
这还要看你的电动机的容量是多大的,如果是小电动机就没有必要采用电焊机的出线接到电动机的定子线上来烘烤电机,要的大容量的电动机就是可以采用用电焊机的出线接到电动机的定子线上来烘烤电机。首先是要将电动机的动力电源开关断开;然后将电焊机的出线接与电动机的出线连接好;将直流电焊机的电流调到最小的位置后再合上电焊机的电源,调节电流要慢慢地分阶段升高,要监测电动机的温度的变化,温度最高不能超过电动机的绝缘等级的温度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