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相序的问题

楼主(2006-02-06):
一个三相三线制的电度表,接线情况如下:1.3.5.7是接的电流互感器,2.4.6是接的电压线,而(1.2.3),(4.5.6)分别必须是一相的吗?有影响吗?

网友A:
必须是一相,否则走表不正常。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但我对电表不怎么了解,有点想不通,它应该是取一个相对的电压吧!为什么一定要要求相序呢?请指点!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的电压是有相位的。

网友B:
在变频控制系统中,主回路接有三相电度表,运行时三相电度表的读数小了约一半.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C:
在用变频控制系统和不用变频控制从节电上来讲用变频控制是可以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