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2003显示器字符变暗的原因

楼主(2006-02-06):
我公司采用贝加莱2003控制塑料管材挤出机,已经使用了3年,近来发现控制屏字符变暗,但有时又能正常,是什么原因。怎么办?谢谢。

网友A:
首先纠正你的一个说法,2003系列是PCC控制器,不带有屏幕显示.你提到的应该是贝加莱(B&R)的人机界面系统.
不知你的显示屏型号,看是否有对比度的调节设置.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动,他时暗时正常,那就是显示屏坏了.
你可和贝加莱公司联系,作进一步的硬件检测.
电话: 021-64326000*209 马小姐

网友B(2011-02-17):
不用检测,直接买新的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