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編程伺服步進系統控制常見問題探討!

楼主(2006-02-06):
*儅採用三菱FX!N-*MT系列PLC,並用其相對和絕對位置控制指令做定位,如何突破指令本身對低速限制的瓶頸!

网友A:
不妨采用永宏PLC

网友B:
赞同,永宏的很方便!直接填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三菱的也不错

网友D:
感觉小型PLC低速瓶经很难突破的,从原理上小心PLC的脉冲是通过单片机的循环周期来实现发送脉冲的
这样所谓脉冲频率是要受最小运行周期制约的。因此很难达到200K,一般来讲理论上可以达到10K,但是调速也不是可以自由调整的。
不象那些定位模块其脉冲是通过晶震发出的。
个人意见,欢迎探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点片面吧,你是不是一直都在用运动控制模块阿?目前的很多小型PLC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你可能用小型PLC的比较少吧!就拿永宏的来讲,目前FBS系列的PLC脉冲可达到916K,速度可随时动态更改,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方便得很,如果你用过了你就不这样说了。

网友E:
脉冲虽然可达到比较高,但是受扫描周期的限制,控制伺服只怕有问题

网友A(2006-03-08):
那看你的编程水平了,要知道外加定位模块的价格可是一般PLC好几倍哦,如果确实需要高精度的场合控制,同时又不用考虑价格因素,当然是使用定位模块了!

网友F:
我告诉你吧!你用FX1S-MT输出脉冲可达100KHz,很好用!

网友G:
我作过好多台精密定长送料、定位的设备,使用PLC完全能达到要求。而且很多时候是机械加工的精度限制了系统的精度。PLC的脉冲定位应该和扫描周期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它使用CUP内独立的硬件完成。

网友A:
MICKE说的比较专业,前阶段有个用户老是认为PLC送出的脉冲有延时,还受扫描周期影响,还说让PLC停止发脉冲可PLC没有马上停止发出脉冲,真实晕,我跟他解释伺服电机接收脉冲后不可能马上执行,得有一定的延时作用,一般控制伺服除了用模拟量控制它能没有一定的延时外,用脉冲控制方式肯定存在延时动作的现象,可他还是不相信,还跟我提说他的伺服是日本松下的,是最好的伺服,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真是郁闷,还天天烦得要死老给打电话,可还得老老实实跟他解释,唉,真是没办法,谁叫他们公司是我们的不是太小的客户呢!
像碰到这样的人,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招应付阿?介绍几招.

网友E:
TO:这个冬天不寒冷
   请教一下,PLC的程序扫描时间和伺服电机的时延比较哪个数量级高一些呢?

网友H:
采用永宏PLC单机可轻易实现控制4个步进或4个伺服,使用上更趋于简便,详情请随时咨询我们,欢迎向我们索取资料,乐于交各位工控朋友!

    电话:020—84639470、84625505、84625506
    传真:020—84621119
    网址:http://www.facon.com.cn
    加盟E-mail:control@facon.com.cn  &  fatek_plc@163.com
    客服E-mail:server_fatek_plc@163.com
    SKYPE :FATEK_PLC  &  FACONPLC
    在线QQ:328681074、313140579、574893795(注明:客户)

网友A:
TO 工控新人111:
   扫描时间是比较大的,因为程序需要执行的和运算的比较多,运行的时候大概需要10MS的时间。
   可关键是永宏的140指令当有142指令配合时什么时候停下来跟扫描周期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G(2006-04-08):
可以通过设置伺服驱动器内的伺服响应速度来提高伺服电机对外部脉冲的跟随,如果脉冲比较快而伺服的响应频率设置的比较低就会有滞留脉冲,但这一般不影响定位的精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回零是要清除伺服驱动器内的滞留脉冲,一般PLC的回零指令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I:
PLC脉冲输出跟扫描没关系就好比我们使用高速计数器一样的原理
它可扑捉小于扫描周期的脉冲

网友J:
TO:各位工控朋友
  我想让大家提供点帮助给我,我不会PLC控制伺服电机,希望大家能提醒一下我怎么做,还有一点触摸屏是不是可以做配方,这个配方怎么做,它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很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