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怎样在上海新华XDPS-400 dcs采集数据

楼主(2006-02-07):
我们的办公mis须采集部分dcs的数据,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采用XDPS向MIS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写实时数据软件来实现
1 概述
本软件用于XDPS向MIS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写实时数据。它是基于开放式数据库互连的概念,通过ODBC驱动向系统配置的数据库系统写入实时数据。
2 驱动程序组成
该软件由以下三个文件组成。
执行文件XOdbc.exe,一般拷贝到X2bin\Gtw目录下。
说明文件XOdbc.txt,一般拷贝到X2bin\Gtw目录下。
配置文件XOdbc.cfg,要求拷贝到项目数据路径下的GTW目录下。
3 数据库中表的结构
数据库中至少有两个表:模拟量表,开关量表。表的名称为配置文件Xodbc.cfg配置的名称。

楼主:
XDPS向MIS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写实时数据的软件是系统自带的吗,还是需要令花银子?

网友A:
您可以跟厂家联系,看看是否需要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