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焊电源和弧焊设备(电焊机)的种类

楼主(2006-02-07):
弧焊电源和弧焊设备(电焊机)的种类
从焊接电流上分有直流,交流,脉冲三种类型。我们常见的是交流和直流焊机。
交流焊机是一个特殊变压器,直流焊机复杂一些,老式的是异步电机与发电机一体的,现在已经淘汰,使用的已经不多,从晶闸管式的向变频式的过度,现在生产的基本都是变频式的。许多变频器厂家就生产电焊机。我只用过手工焊机,氩弧焊,等离子切割对焊,碳弧气刨等,很少接触自动焊,和自动焊设备,希望各位朋友谈一下,大家交流学习。谢谢

网友A:
还有碰焊机,电流较大,焊接时间较短。

网友B(2011-05-28):
IKW50N60T 960PCS 全新原装26.5
IKW15T120 240PCS 全新原装15
IKW20N60T 960PCS 全新原装11.5
IKW30N60T 960PCS 全新原装15
FSBB15CH60F 仙童 全新原装价格58
FSBS15CH60F 仙童 全新原装价格54
深圳富士昌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福大厦嘉福阁D座26F

电话:0755-83590509/15813854021 传真:0755-28305361

QQ:1658569642

联系人:黄秋红

网友C:
碰焊机焊接不可靠

网友D:
直流焊机就分好几种了,可控硅整流焊机,IGBT逆变焊机,IGBT斩波焊机。

网友E:
毕师傅的支持一下:

现在机械制造厂家金属加工主要用三种焊接:MI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MAG --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焊(CO2气体保护焊);TIG----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氩弧焊)

MIG焊------可控硅整流电源---加自动送丝机构应用在自动焊、机器人焊,我公司主要用米勒、林肯;林肯大功率可控硅整流电源较多应用在自动埋弧焊

MAG焊-----可控硅整流电源----手工焊、半自动焊,国产应用较多

TIG 焊-----IGBT逆变电源---手工焊、加自动送丝机构应用在自动焊,我公司主要用米勒、林肯 、松下

我对米勒惰性气体保护焊机有较深研究,希望与各位商讨。

网友F:
自动焊机比较复杂,简单一点就把几台焊机联合起来用,复杂一点的就不好说了,主要是设及到PLC和触摸屏,控制原理也比较复杂,比如各个焊机的数据/保护/速度/报警,不同功能的自动焊功能就不一样,所以对予不同的自动焊只能是具体焊机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