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的作用

楼主(2006-02-07):
零线的作用
我国普遍采用TN低压配电系统,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叫中性线,又叫零线,主要作用有,用来接单相220V的负载,传载单相电流和三相不平衡电流。减小负载的中性点电位漂移。
在TN-C  TN-C-S中还有接地和接零保护的功能。
总零线一旦断线,会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发生单相短路时,后果最严重。经常有报道因零线断开造成烧毁数台家电的事故,特别是农村。大家可以说一下遇到的问题,和防范的措施。大家相互学习讨论。

网友A:
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实例,一时传为笑话:在公用配变中,供电的领导的家也也在这里,为了让电压正常,自已家差不多占了一相.但0线断了,因三相不平衡,家里电器用的烧了.

网友B:
我们厂就出现过因零线断线而引起照明灯烧毁的事故

网友C:
要是工厂的话,动力用电和照明用电最好份开供电

网友D:
为了防止和降低零线断线造成的事故,应将零线重复接地。

网友E:
零线可以接地吗?

网友E:
有办法,就是所用用电器都节在同一相上就可以了,不要份相接

网友F(2006-03-09):
TO 怪人:
你说的可能吗?总的零线断,哪来不平衡电流,又怎马会烧?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G:
可能的,你想想看工厂照明用电都不会是接同一相,为的是保持三相用电平衡,而他说的是总零线断啊!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6-3-9 11:16:00 发表的内容:
  可能的,你想想看工厂照明用电都不会是接同一相,为的是保持三相用电平衡,而他说的是总零线断啊!
--------------------------------------------------------------------------------------------
那就都没回路了,没有电流,哪来不平衡呢?

网友F:
哈哈
除非是总的短,而他们原来的零线恰好都接在一起。

网友G:
下面是假设的例子,一起讨论

网友H:
断零只能是在线路的选用和敷设上采取措施,保证中性线的机械强度、保证中性线接头的连接质量、减少中性线接头、开关、触头等。
重复接地不能有效防止断零烧设备,只不过电压不平衡度程度稍轻一些。

网友I:
上楼的朋友,据我所知中性线上是不能装开关和熔断丝的,所以不知你说的“减少中性线开关”是否不妥?请指教。

网友J:
好像三相供电系统的零线是不允许加装开关的吧

网友H:
下面引用由上知天文在 2006-3-9 12:37:00 发表的内容:
  上楼的朋友,据我所知中性线上是不能装开关和熔断丝的,所以不知你说的“减少中性线开关”是否不妥?请指教…
--------------------------------------------------------------------------------------------
有时候必须用四极开关,但现在设计使用中出现不少滥用四极开关的情况。所以说应该减少中性线开关,当然中性线不能安装熔断器、TN-C不能采用四极开关。

网友K:
关于零线能不能断路的问题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4959
动力勇的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L:
动力勇不简单呀

网友M:
       顶,动力勇,图纸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G:
惭愧惭愧

网友N:
严重支持动力勇

网友N:
严重支持动力勇[/b]

楼主:
支持动力勇贴图.这是个简单又难理解的问题.

网友O:
动力勇的那图好像就相当于电机的星形接法吧,
如果在这说三相不平衡的话负载会烧
那三电机的所接的三相也不平衡啊,那为什么不烧啊?

网友P:
电机的三相可以看做是平衡的.

网友P:
但电机在星形接法时,零线也是要连接的,不能为了省事把零线去掉.以保证在故障情况下保护设备和和身安全.

网友Q:
比如动力勇画的图。当总零断线后。等于220的负载串联在相电压中。当负载不平衡时。相当于不一样大的电阻串联。在电阻少的那个电阻上分得的电压就高。当负载相差太大时。那负载小的那一个就会电压升高。而烧坏电器。说的不对,还望指教。

网友K:
TO 问号+感叹号:是串在线电压上,分压原理,功率小的分压大。

网友R(2006-04-14):
同意问号+感叹号的说法,我在二十多年的电工生涯中这样的事故见得多最严重的一次还引起一场大火。

网友S:
我们工地用电是拉的临时的,因零线断线,当负载不平衡时,220V打卡机老是烧了

网友T:
在负载不对称的三相电路中,零线的作用就是确保每相电压对称相等。如果负载不对称又没有零线或零线因事故断开,负载的相电压就出现某一相的电压过高,超过负载的额定电压,有的相的电压过低,负载不能正常工作。某相电压过高将烧毁大量电器。因此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零线不允许断开或不准接入保险丝。

网友U(2011-11-17):
跟据欧姆定律:U=IR   结合 动力勇的图...当N线断了,相当于分别结在三跟 相线上的设备串连在一起了.....设备小的电器电阻小,相应承受的的电流就大...所以有烧毁的危险.

不分析得对不对..?忘指点!

网友V:
零线断裂,现在不是什么问题,也基本不会烧坏电气, 那就是要注意零线接地,只要做好零相保护接地,零线断了什么就不会出什么危险。

网友W:
电阻串联,电阻小的很容易烧坏的,看那个图的意思是

网友X:
在居民用电中,单纯的发生总零线断了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所有的负载都接成了星接,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中性点位移,但是负载两端的电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短时间不会烧坏用电器。除非是零线与相线短路,导致用电器烧坏,零线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