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1c故障

楼主(2006-02-07):
我厂现有一台591C系列的直流调速器,在使用中电机正反转是靠两个接触器控制励磁的正反向来进行控制.但调速器在上电后就出现励磁电压,正常工作进正常,在反向运行或停止时,会现励磁电流过大的现象,将接触器的触点烧坏,不知是何原因,望指教!!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直接用591的控制io来完成正反转切换呢?

网友B:
没有给C3不会有励磁

网友C(2009-11-01):
591c无法下载组态

网友D:
用可逆系列的就不会出现这情况,或者反向运行等待几秒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