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的选用标准

楼主(2006-02-07):
我是个懒惰无知的家伙,总想在工作中寻找捷径,可是我没有足够的经验,只能向大家请教!问题:55KW的异步电机采用星---角启动3个接触器的大小、空开大小?
7.5KW的异步电机角接运行接触器大小、空开大小?
选择空开、接触器有什么简单的好方法吗? 吴刚老师曾指点---大电机线电流是功率的1.8倍,小电机是2倍!大、小何以区分??请指点!!

网友A:
55KW的电机空开选150A,接触器用两个95A的一个80A,星用80A的
7.5KW的电机空开选20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的除了结果还有方法呢?希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功率乘以2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接触器的电流就是电机的实际电流对于轻负荷的电机就这样算,30KW以上的电机大都采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可以比额定小一个档次

楼主: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请指教!

楼主:
多多指教,在线等候!!

网友B:
我是个懒惰无知的家伙,总想在工作中寻找捷径
-----------------------------------------------
有些事情没有捷径可走!!

楼主:
所以我是个 没有前途的家伙!!

网友C:
嗯!还要看接触器的质量,理论归理论,很多国产的都达不到他的标称容量,我们厂里买的柜子就是按照理论来配的,拿来后我们换了很多!我认为最好按照理论算出来后再大1级以上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