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不间断电源(UPS)

楼主(2006-02-07):
我问一下哪种不间断电源(UPS)的性价比高?

网友A:
看你用来带什么样的负载
一般办公电脑等要求不高的设备可以用后备式UPS容量一般在1KVA以下。
小功率的高频纯再线机性价比不错,体积小重量轻,零转换时间,一般在10KVA以下。网络/数据传输设备可以选用。
更重要的场合,对抗冲击、过载能力、净化隔离效果要求更严格的设备,可以选工频机,内置隔离变压器,输出功率因数更高,详细功能特点在此不赘述。

楼主:
我主要是用在家庭电脑上。

网友B:
买一台后备式500VA的UPS就行了(品牌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