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与模拟器的

楼主(2006-02-07):
各位大哥,本人使用S7-300 V5.2版本的编程软件和S7-PlcsimV5.2的模拟器(授权已安装),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工具栏中的模拟按钮一直是灰色显示,不能使用。请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S7-PlcsimV5.2的模拟器软件没有安装?
STEP7中不含有S7-PlcsimV5.2的模拟器软件

楼主:
我是先安装S7-PlcsimV5.2的模拟器软件,软件图标在S7-300的编程软件中也有模拟器的图标,但是是灰色显示。请哪们大虾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应该先装STEP7V5.2,后装S7-PlcsimV5.2的模拟器软件,即使不装授权,也不会是灰色

楼主:
是呀,即使不装授权,也不会是灰色。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试过是可以的,但是在公司电脑上试的就不行,是不是Step75.2哪里需要设置呀,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