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故障请教

楼主(2006-02-07):
请教,西门子430变频,上电无继电器吸合声音,按启动后,报警信息为F0022查说明书是功率组件故障,表测逆变模块特性正常。请问各位同仁,故障可能出在哪?为什么没有快熔或是保险呢?

网友A:
如果是启动之后报那可能是驱动有问题了,有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前面讲很多,在版头搜索“F0022”

网友C:
应该是电压检测坏了

网友D(2006-11-19):
我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器经常出现F0002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你那个是停车的时候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