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经验问题

楼主(2006-02-07):
请问各位大虾:工作中,一般的空气开关切除短路故障的能力如何?

网友A:
还可以很短时间

网友B:
每种规格、型号开关的能力不一样呀,你说的能力还关系到多方面的问题。

楼主:
to怪人:俺问的是动力用空气开关能切除短路故障的一般次数,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B:
y这就是关系到产品的质量问题与型号问题,开关说明书上都有的,6000次左右吧

网友B:
这是机械寿命

楼主:
to怪人:电气寿命是多少?能讲一下吗?

网友B:
以上说的就是啦

网友C:
好像分断次数和短路电流的峰值有关,不一定,曾经见识过在型式试验的状态下,分断额定峰值短路电流,一次终止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