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解决使用变频器后的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6-02-07):
求助:请问如何解决使用变频器后的电机发热问题?

网友A:
外加冷却装置

网友B:
或者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C:
是不是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加风扇

网友D:
如果是长时间低频运行最好选变频电机。一般用变频后电机发热,是因为频率降低电流升高造成的,如果工艺允许的话可以适当的把频率调高可能会稍好一些。

楼主:
部分时间低频,部分时间高频,电机用于空压机上,采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电机频率!

网友E:
最好是选专门的变频电机,贵是贵点----再不行外加轴流风扇冷却啊,经常低速运行的话普通电机的自带风叶是不行的

楼主: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呢?

网友F:
看看能不能将原来的恒转矩控制给为变转矩控制,电机发热和电流的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