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断路器

楼主(2006-02-07):
18.5千瓦回路选用
  额定电流50A的断路器是否合适,我原计算为40A即可,现在电机分两个
(7.5+11)KW,基本满负荷运行,机械主力较大,回路中装有相序保护、断电保护、热保护。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问的问题是什么啊?

楼主:
to: 曹工
一个11KW电机一个7.5KW电机,两个电机同时工作,共用一个断路器,断路器额定电流选择为50A,是否合适?

网友A:
回路中既然装了热保护,那断路器仅仅是短路保护和隔离用,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B(2006-03-22):
不知道两个电机会不会同时启动?
要是同时启动的话,可能会导致误动作!

网友C:
为了保证不会产生误动作,还是选用63安的比较好

网友D(2006-04-27):
最好每个电动机装一个

网友E:
没有问题了

网友F:
单独安一个.

网友G:
选D型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