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厂设备

楼主(2006-02-07):
有哪位高人知道建一个10KV的变电站需要哪些设备?多谢!

网友A:
太多了,要高压断路器,低压断路,变压器,各种仪表,等最好是找厂家做,可分为两三部份搞,一是要确定品牌,高压和低压一个品牌,然后变压器一个品牌,最后就是继保一个品牌。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我有多年的从来经验888yygh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