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直接转矩控制问题

楼主(2006-02-07):
最近要做一套以PLC为控制元件,用直接转矩控制的方法对电动机进行调速的系统。由于对直接转矩控制不太熟悉,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些思路和方案。

网友A:
直接选DTC控制算法的变频器就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