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22,RS485的区别

楼主(2006-02-07):
 1、RS-232-C
                  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
                  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2、RS-485
                  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
                  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3、RS422
                  RS422总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
                  差动工作是同速率条件下传输距离远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二者与RS232的根本区别,因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双工工作时至少需要数字地线
                  发送线和接受线三条线(异步传输),还可以加其它控制线完成同步等功能。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
                  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用新型收发器线路上可连接台设备。

网友A:
谢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