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组太王始终联系不上啊?

楼主(2006-02-07):
现在有一个变频器FR-4540-CH,0.75KW的,想通过亚控的组太王监控其电流、电压、频率和起停时间,我进行了如下设置,却始终不能完成变频器与组太王的通讯,设置如下: 设置新IO设备为COM1口,通讯地址为O 设置数据词典中输出频率 然后使用拆下变频器上的PU面板,使用上面的485口,通过一个485-232转换adapter,接入电脑的RS232 在变频器中,设置了这些参数: Pr.77=2(即使运行时也可写入); Pr.79=1(PU操作模式) Pr.124=2(有CR/LF) Pr.117=0(站号) Pr.119=10(停止位长,7位停止位1位); Pr.120=2(奇偶效验 偶效验) 就这样了

楼主:
总之,变频器与组太王设置的均是一一对应,但是都不能通讯

数据线没有问题,因为使用三菱变频器自带的软件,可以通过现在的数据线输入输出数据

还有一个问题,组太王规定将变频器的模式设置为Pr79=1,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均考PU面板控制,同时,通讯的时候数据线占用485口,那我如何启动变频器啊

外部启动的话,Pr79必须设置为3,那又不符合组太王规定的Pr79的设置

楼主:
刚才图片发不上来,我再发一下 设置新IO设备为COM1口,通讯地址为O
设置数据词典中输出频率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已经顺利解决了该问题,今天在公司调试成功
顺利完成了变频器与组太王的通信
通过组太王可以监控变频器的各项参数,并且在线运行电机的时候修改参数,小小的成功,还是让我惊喜了好大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