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结螺纹

楼主(2006-02-07):
请问:连结螺纹G1/2和M20*1.5有什么不同?多谢指点。

网友A:
管螺纹和公制螺纹。

网友B:
是不是看着差不多,扭不进去?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C:
管罗纹有锥度,前小后大。还有直径也不一样。

网友D:
管螺纹有大小头的 锥度都一样 ISO简化标准标注为1/2Rc 指大头螺纹尺寸为1/2英寸  G1/2可能是老式标注
M20*1.5是公制单位 即螺纹公称直径为20,螺距1.5(肯定是细牙)

网友E:
M20是公制罗纹。公称直径20MM,螺距1。5。
G1/2是管罗纹,4“的。有锥度的。

网友F:
G1/2是1/2英寸,机械制图的85标准里用的是这种表示方法,后出的93年的标准用的是国际标准通用的标注方法,就是发动鸟讲的那种

网友G:
同意:风雪如画。

网友H:
牙形角也不一样吧

网友I:
基本常识,,查查资料上说的很清楚。角度,牙型,直径,螺距等等都不一样。讲白了,一个是老外的标准,一个是中国人的标准

网友J(2006-03-11):
纠正一下楼上的,M20*1.5是国际标准,不单是咱中国的,

网友K:
主要是用途不一样。管螺纹主要是做管连接用,公制螺纹主要做机械连接用。

网友L:
M20*1.5公称直径20MM 螺距1.5MM 牙形角60度.
G1/2指通径为1/2英寸的圆柱管螺纹,公称直径比1/2英寸要大.牙形角55度.
我说的才正确,请不明白的不要误人子弟.谢谢!

网友M:
查查手册就明白啦

网友N:
lxh_kill说的十分对

网友O:
管螺纹分为圆柱管螺纹和圆锥管螺纹,连接后牙顶与牙底接触,通径以管子内径来说,圆柱管螺纹为55度一般为填料密封,圆锥管螺纹分55度和60度,可以不用填料,55度用于高压管路,60度一般只用于低压,楼主说的G1/2是55度管螺纹。M20*1.5是细牙螺纹。有空多看一点书。

网友L:
"有空多看一点书。书中自有闫如玉.可能有错别字,不好意思.

网友P(2006-06-10):
G1/2为55度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右旋圆柱内螺纹)
Rc1/2为55度密封的管螺纹(右旋圆锥内螺纹)
Rp1/2为55度密封的管螺纹(右旋圆柱内螺纹)
NPT1/2为60度密封的圆锥管螺纹(右旋圆锥内螺纹)
M20*1.5一般用于管路选入端用普通螺纹

网友Q(2006-10-29):
G1/2是英制管螺纹代号,用于气路油路等管道连接用管螺纹标识;M20*1.5为细牙螺纹代号,用于结构件的螺栓-丝孔的标识,表示用螺栓来连接的结构件连接。

网友R:
肖龙亮,你是龙丰的那个。一个英制管螺纹4分,另一个是公制普通螺纹,螺距1.5mm.

网友(2007-03-28):
请问:M16x1-6g是什么意思?哪里有的解释?

网友S(2008-01-03):
下面引用由梦醒何处在 2007-3-28 12:54: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M16x1-6g是什么意思?哪里有的解释?
--------------------------------------------------------------------------------------------
M16指的是螺纹大径,乘1表示螺纹压距为1毫米,6g表示螺纹公差等级.具体可查相关的螺纹国家标准.

网友T:
一个是公制螺纹,一个是英制螺纹

网友U:
连结螺纹G1/2和M20*1.5的不同 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 都是人 但性别不一样

网友V:
下面引用由lxh_kill在 2006-3-13 20:25:00 发表的内容:
M20*1.5公称直径20MM 螺距1.5MM 牙形角60度.
G1/2指通径为1/2英寸的圆柱管螺纹,公称直径比1/2…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