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间隙补偿

楼主(2006-02-07):
请教有那位大虾知道机床的丝杆间隙补偿是怎样实现的,用什么测量工具比较好,
多谢赐教,不甚感谢!

网友A:
我 也想知道。

网友B:
测量出传动间隙,在每次转换运动方向时自动增加相当于间隙量的行程。
测量间隙,可以用激光干涉仪、光栅尺、千分表。

楼主:
那是一个反向的间隙,还有一个丝杆本身的间隙,要怎样补偿。

网友B:
"丝杆本身的间隙"?这是什么东西?独立于传动的间隙?

网友C:
數控設備檢驗間隙多用Ball Bar
絲桿本身間隙所呈現是在軸向的位置誤差 可以用激光干涉儀來檢驗
在軸向各取固定點 依控制器規格 雙向依序檢驗位置 雙向位置的差異也就是間隙 一般不採用 它的變因太多
在數控上都具有間隙補償及位置補償 只要將上述檢驗數據丟給控制器就可 控制器補償有範圍 設備經度太差 控制器的能力也有限

网友D:
可以用激光干涉仪测量,自动进行贵螺距和背隙补偿。

楼主:
在軸向各取固定點,那怎么定义固定点和机床参考点的关系,如果机床参考点发生了变化,那样要怎么处理

网友C:
那怎么定义固定点(這是指CNC顯示出的位置) 這是根據控制器的功能 有的控制器在一軸可提共100點的位置誤差補償 例如在行程1m床台上 我可設定讓機台走10mm 停下後抓取實際位置  應該就是機床參考點 兩個點的差異 就是位置誤差(position error) 依序走完 在反向依序走完
有些控制器有和激光干涉儀整合過只要將這些數據傳輸過去 cnc就會自動做補償 若沒整合那就將這些數據一一打進控制器
依我的經驗 機台原始精度在一絲內 有機會補到0.3絲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