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6.0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06-02-07):
各位高手们:
小弟现在想用winCC6.0做的有用户名和密码验证的登陆窗口,如果用户名和密码验证成功的话才可以访问下一个页面.不知道如何做!!
有那位高手知道或做过的话就请您教教小弟吧..小弟初来,还请各位指点一二!!!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自己看帮助啊

网友B:
我知道。QQ号为419251984

网友C:
有登陆向导啊,做了向导登陆后置位变量,在页面里判断这个变量,为真显示

网友D:
好象在页面中,做两个按钮,然后在按钮的属性中用C编写一段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再项目属性中给登陆分配自定义的键即可,如若不行请将文件发送到8031551@sina.com只为交朋友,无偿帮助。

网友F:
先在WINCC中新建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再建一个按钮,在按钮的EVENTS->MOUSE->MOUSE ACTION中编写C脚本: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
char c;
PWRTLogin(c);
}
然后在访问按钮的PROPERIES->MISCELLANEOUS->AUTHORIZATION中选择你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