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200 PLC数据丢失

楼主(2006-02-07):
西门子S7200 PLC,CPU是226,当PLC过几天不用时,再重新开机,PLC里的数据会丢失。
此原因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用电池卡可以.

网友B:
同志哦,,要不你就查查你的ROM.

网友C:
西门子200的RAM是用电容保存的,只能存几十个小时.

网友D:
 奇怪的是:我用的也是西门子S7200 PLC,CPU是226,停机了近一个星期,但没有全部丢程序,只是丢了部分,好奇怪!其他有些机器都停了一个月都没事.怎么解释?

网友E:
丢的是数据快内容吧,程序一般都在的

网友F:
CPU226里面有超级电容,就是没有电池卡也可以保存数据290小时.

网友G:
S7-200有写Flash的指令,把需要长期保存的数据存入Flash,即使停电停到地球爆炸也不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