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一拖三的问题

楼主(2006-02-07):
用一台ABB ACS604的变频器拖三台160KW的电机(水泵),恒压供水。在变频器带第1台运行至满负荷时,不能达到预定压力,这时候,变频器甩开第1台电机去拖动第2台,就在做这种切换时,低压总供电断路器跳闸甚至冲顶高压跳闸。基本的配置如:断路器、热继、接触器等等都没有问题。分析原因:知道是在变频和工频转换而引起的。现在,有人说用锁相器来解决,
  请问各位大虾和斑竹:什么是锁相器?有人用过吗?
  上述问题的解决,由于时间紧,没有找到能卖锁相器的厂家并且对它不熟悉,所以,我改成一台变频器加两台软起,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各位就此问题,还有什么更经济更简便的方法吗?万望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用鉴相器可以,最经济.市场上1000-3000元不等.
原理是检测到变频器输入和输出同频同相时再切换,

网友B:
既经济又简便的办法?
  当然有:换大断路器呀

网友C:
我改成一台变频器加两台,问题虽然解决了
其实一台软起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何不待变频器完全停机后再作切换?令变频器重新“软启动”!

网友E:
1、在切换过程中,是不是有短路
2、变频参数的起动频率是多少。
与这些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F:
你可以把转换时间延长.或把控制做的复杂一些.

网友G:
这个问题在切换时间上,应该一台软起动就够了,其余的是多余的.
恒压供水有两种方式:固定变频泵,切换工频泵---要软起动;三台泵都可能成为变频泵(轮换变频泵),需要把握好切换时间.两种方式可选择.

网友H:
把接触加顺序互锁

网友I:
回监频监相器

网友J:
听说过这样的事,但是自己没有作过。在切换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很大的电流,变频的接触器没有完全断开时,工频的接触器就吸合,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们公司自己做的工频切换器,能够自动检测相位的,如果相位差最小的时候切换过去的话电流也就1.5倍吧。当然市场上有没有卖这方面的东西的我没有使过,不知道

网友K:
切换时间太短了,时间长一点电流会小一点。但还是加装工频切换装置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