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6-02-07):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是关于变频器的,望能帮助!

我公司的测量仪器是进口的,所以必须提供110V/60HZ的电源,我就用了一个变频器试图将220V/50HZ的电源转换成110V/60HZ的电源来供电,我想这其中必然要用到变频器,我就联系了一家变频器公司,想定做一个东西,直接转换到位将问题解决就行,没想到做的太不尽人意了!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能不能通过变频器一步到位?这种变频器(通常都是电机调速用的)适用这种仪器供电不?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电源转换器?
谢谢!

刘 洋
我的邮箱:liuy212@126.com

网友A:
建议别用变频器,会损坏你的仪器的。变频器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谐波含量太大,最好别这样使用,短时间内,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还可以

网友C:
美猴王讲的对, 变频器输出电压谐波含量太大,会损坏你的测量仪器

网友D:
做一块电源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变频器呢?
电源有很多的

网友E:
我觉得要高品质电源的话,应该用变频带同步发电机做,这我做过.

网友F:
用一个变频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2006-03-10):
to:楼上XYY007
 你好,那家的变频电源较好不妨推荐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