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 DCS趋势组态无法弹出

楼主(2006-02-07):
Foxboro DCS操作站在用了一段时间后,进入历史趋势画面,点击右键无法弹出趋势组态画面的问题,但不影响其他操作,机器重启后,一切正常。
有谁遇到过同类问题?

网友A:
请问,系统是UNIX,还是WINDOWSXP?

网友A:
点左键吧。

楼主(2006-04-09):
是UNIX系统,也不是点左键,是右键。

网友B(2006-05-28):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在用foxdraw时有过,无法弹出组态对话框,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C:
RESTARTDM看看,这种问题属于正常,不必担心,任何系统都有固执的时候,内存垃圾多等都可能导致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6-28):
DM重启试过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