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TP04G

楼主(2006-02-07):
请问TP04G与S7-200通讯用什么样的电缆?或者针脚如何连接?

网友A:
选择RS485通讯,电缆接法:S7-200编程口接脚3接到TP04(RS485)【+】脚,编程口8脚接到TP04G【-】脚。

网友A:
可以选择RS485通讯格式,【+】接到S7-200编程口接脚3,【-】接到编程口接脚8。

楼主:
s7-200标准的485接口。能行吗?会不会把S7-200搞坏?

网友B:
可以在plc.123ye.com上看到。各规格台达PLC的参考价格,很全的,可能会给感兴趣的朋友一点帮助,请到:http://plc.123ye.com上查看。

网友B:
可以在plc.123ye.com上看到。

楼主:
http://plc.123ye.com根本无法打开。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经验证, 竹根网友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要提醒各位,在TP04G的编程中要选择RS485为默认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