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SCH-REXROTH放大器的调节

楼主(2006-02-07):
虚心请教!!!
   我厂快锻机的8台高压油泵(轴向柱塞泵:A4VS...HS3,带有斜盘倾角传感器)与比例阀(STW 0075,带有阀芯位移传感器)和放大器(BOSCH-REXROTH:VT12350)组成双闭环控制系统。最近一段时期启动油泵时放大器频繁报警,报警信息为:“控制偏差”。如果先把控制油路关闭,然后开启油泵,最后再送上控制油,放大器就不报警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按上述方法开启油泵,是否对设备有危害?如何解决啊?
 液压新手恳请大侠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这需要看你系统的具体情况,包括启动顺序、报警信号含义、电气系统配置、液压原理等,可电话联系:0531-87582477 孟

楼主:
海博特: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1.本设备电器启动顺序为:启动控制泵-启动高压油泵,所以我是先启动控制泵,然后再通过手阀关闭控制油路,无非是给控制系统做个假信号而已,即上位机已检测到控制泵打开,其实并无油通过。
2.“控制偏差”:通过放大器参数设置确定阀芯最大位置以及泵最大倾角,然后通过传感器采集反馈信号与设定值比较,再通过差动变送器控制放大板输出。通过放大板输出电压信号值控制比例阀电磁铁的移动距离,从而控制阀芯的动作,实现泵摆角的控制。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控制器出现“控制偏差”指示的条件是什么?
3.“电器系统”只是由放大器、比例阀、高压油泵组成闭环回路,中间没有其它电器设备了。
请问是不是零点飘移造成这种原因的?谢谢

网友B(2006-12-23):
插 句嘴 ,有Rexroth(乐力士)Vt5041的技术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