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仪表误差的原因
爱用FLUKE!

楼主(2006-02-07):
包括老式的动圈式显示仪表、电子自动平衡式显示仪表等和新式的数字式显示仪表中,所有这些表,它们都容易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产生较大误差,甚至超出系统允许的范围呢?是运行时间、二次表盘环境、接线问题?可能我问的有点问题,但我想我已经说清楚问题了。

网友A:
   我个人觉得问题还是比较复杂~~~~!!!!!!!!!!!!
主要是工况特别恶劣~!
附近干扰太多~!(比如电动给水泵就在你旁边~没影响都不行)
或则接地不良好~!!或者电缆选用的问题~~!!!
总之答案好多~!! 具体点~~~~~~~~~~

爱用FLUKE!

网友:
我就是要所有的这些呢。我想全面的了解一下能给二次表造成误差的原因呢。

网友B:
因为二次仪表在安装前都是校验过的,即仪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此,造成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外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干扰,要想消除干扰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网友B:
1.电缆走向,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要分开走。
2.信号电缆一定要用频蔽电缆。
3.频蔽线要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