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个忙~WINCC中函数用法

楼主(2006-02-07):
 请问大家messagebox函数的用法,
HWND 是什么意思?
2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A:
int MessageBox(hWnd,lpText,lpCaption,dwType)
HWND hWnd;
LPSTR lpText;
LPSTR lpCaption;
DWORD dwType;
参数:
hWnd  指定拥有消息框的窗口
lpText 指定要显示在框中的字符串,该串以NULL字符结尾
lpCaption 指定 用作对话框标题的字符串,该串以NULL字符结尾,如果lpCaption参数为NULL,则用“Error”作为缺省的标题
dwType 指定对话框的内容,具体请查看相关编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