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S是什么的缩写?

楼主(2006-02-08):
SPS/IPC/Drives展览会

考,真惭愧,第一个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SPS应该是稳压电源的意思,在德语中SPS好象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缩写。
    如果不对,请指正

网友B:
解释多了,看你用到那?我知道的:
1、WTO/SPS全称"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 ----SPS(《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2、SPS =SatellitePower System 卫星动力系统 ;
3、SPS=程序源代码发布管理系统。

网友C(2011-02-09):
在这里应该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缩写,就是PLC

网友D:
SPS----稳压电源

IPC-----工控机

网友E(2019-08-26):
引用 网友D:
SPS----稳压电源 IPC-----工控机 Dri...

感谢专业人士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