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型号的模块容易坏

楼主(2006-02-08):
大家好:修了这么多的变频器,相信大家都更换过不少模块吧。

那么你们有没有留意一下,你们更换的模块当中哪种牌子哪种型号的模块容易坏呢?

在这里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

网友A:
价格便宜的!

网友B:
都不容易坏

网友C:
小心西门康,那可不是什么好玩意.

网友D:
同意 (我知道西门康BSM 开头的用在西门子变频器的容易炸。

并且市场上有很多造假的,

还有欧派克的BSM**GP120的你们遇到的坏的多不多).我有5台西门子Eco75,55千瓦变频器,全坏模块,主板驱动有人需要吗?可转让,75的已修好1台,咳!模块难找.
西门子的要有好环境,才是好机器.欧美品牌的通病.

网友E:
模块坏不一定是模块的问题还有很多因素,使用环境,机器设计问题,模块选择,等等

网友F:
西门子eco变频器损坏多源于驱动(无好的隔离),有一特例是主板坏炸模块,所以一定先确保主板正常再上模块。

网友G:
如果是正品,正确使用都不容易坏

网友H:
ECO是个大垃圾!我用过90KW的带55KW的水泵居然带不起来!怎么都跳过流!技术人员来了居然说我选的变频器小了??TMD!而且ECO里用的不是IGBT模块而是GTR模块!太烂了!

网友I:
BSM----GP120模块容易坏

网友J:
不同意lixinwang,西门康进的都是正品,且是完整包装,有出厂条码.损坏率较高.不信看看国货,本身软件设计就不如别人,再加上便宜的西门康,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K:
BSM----GP120模块容易坏  是坏整流部分吗? 我用西门子BSM----GP120坏了几块,总觉得是由整流部分损坏引起的

网友L:
是的,坏整流部分.还坏小脚,趣动都没坏.

网友M:
模块坏有很多种原因的,有的是个别的质量问题.有的是使情况不同.不过都有一些是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