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支招

楼主(2006-02-08):
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中讲到:变频器最好配套于变频电机使用。
请问:如果是普通电机,由变频器变频运行,是否会对电机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普通电机的话频率不要太低,否则低频运行时轴流风机散热不够,点击容易过热损坏。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主要区别就是散热风机不同。

楼主:
哦!大家接着讨论!

楼主:
恳请大家指教,我在线等候!

网友B:
比目鱼老兄说的对,频率不能太低,低频运行的话时间绝对不能过长.

楼主:
那就是说换热机组中要实现恒压供水,供水电动机要用变频电动机了是吗?

楼主:
换热机组是指,给生活小区冬天供暖的设备!
就是--用蒸汽将水加热,然后通过电动机、管道将热水送到居民家中去,供小区居民取暖!

网友C:
可以做变频供水

网友A:
看你电机通常的工作频率范围,一般变频电机在5~100hz,一般电机一般40~60HZ,一般电机低频不能工作太长时间。
建议你最好选择变频电机,因为你恒压供水电机水泵速度调节范围还是满大的,有低频工作的可能。

楼主:
恳请大家指教,我还在线等候!

网友D:
我单位有两台4KW的普通电机通常运行在8.4~12HZ,已使用了4年之久,而且连续运转(除大修外)。

网友A:
电机不热?什么牌子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