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BB AC800请教

楼主(2006-02-08):
请教?系统信息中横向通讯是指操作站之件还是AC8OO之间,S800L模件增强数据溢出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你用的是ac800f吗?我认为横向通讯是指AC800之间的。
如果是ac800f的话S800L模件增强数据溢出应该是指io卡件有err 或者是warning,不会对系统有什么影响,但io正常了自然会少的!

楼主:
谢谢!!!是ac800f,我已认为横向通讯是指AC800之间的,但那是光纤,没处理它又正常工作.
S800L模件增强数据溢出39故障经常出现,请教下查那方面,再次感谢回答问题!!!

网友B:
abb电话10-8456688

网友:
您说的应该是“诊测数据溢出”吧?点击故障模件,观察其单元诊测和模件诊测中显示的具体信息判断你的模件是何种故障。
在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ok!是诊测数据溢出39,不在调试过程中,在运行中。模件故障被强制,向你请教下,诊测数据溢出39含义及强制后变量数据如何变化,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