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节电器在高低压端节电效果的不同体现

楼主(2006-02-08):
各位高手:前一段时间本人对某一品牌的节电器在一工厂安装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踪,对安装前后的记录数据对比发现,安装该节电器后只是在低压端略有节电率,但在高压端却毫无节电率的体现,该厂工况稳定、产品单一,应该说是很理想的对比工厂。对于此种现象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何见解,望指教。

网友A:
可以说说节电的原理吗?不管白猫与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低压节电了,高压肯定跟着节电才对。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用的节电器应该是电涌抑制类的产品。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怪人在 2006-2-8 17:06: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说说节电的原理吗?不管白猫与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低压节电了,高压肯定跟着节电才对。
--------------------------------------------------------------------------------------------
可以说说节电的原理吗?不管白猫与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D:
节电器节电原理为抑制浪涌,谐波,提高用电效率。

楼主:
该节电器的节电原理正如楼上所说的,是通过抑制浪涌和谐波达到节电目的.(改善内网和外网的电源质量)

楼主:
但是,据我所知,对于运行平稳的设备而言,尤其是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况设备几乎就没有瞬流和电流的上扬和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