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F002故障

楼主(2006-02-08):
西门子MM440 11KW 变频器,用于恒转矩负载(履带式牵引),安装至今3年多,不定期出现F002故障报警,都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外部的还是变频器本身的.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是最近报的话,基本上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B:
变频器问题

楼主:
参数都检查了P0210,P1240都正确设置,电源输入有滤波器.关键是在正常运行时出现,有时候几个月才出现一次.(而且P1121也够长--15秒,有制动电阻).西门子怎么这样啊

楼主:
西门子维修的大虾们,指教下

网友C:
查看r026显示直流电压是否正常.杭州信达变频技术服务部13064750345

楼主:
谢谢hbb001:
  出现频率不高,所以不便去监视R026,除非能看到历史记录

网友D(2006-05-07):
检查一下,P1120和P1121两个参数,设置越大越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里就是采用这种方式,而且工艺人员调整自动调整电机速度,从未报警过,而且也完全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E:
可能供电电源有波动

楼主:
回楼上:对延长加减速时间,关键是在正常运行时而不是减速时;至于电源电压波动,是有可能,但是电源进变频器前有滤波器,而且按照说明MM440可以承受电源波动范围是+15%/-10%,应该是很宽的范围.或者又说是有负载拖动电机处于再生发电状态,但后面的卷绕设备与牵引之间还有一DANCER,应该不会.搞不懂,现在已经换掉了,DANFOSS VLT2800,运行良好.

网友F:
牵引? 一台变频单独工作是么? 应该是外界条件干扰,致使变频器处于一种回溃状态,但此时制动参数设定不对,就不会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1KW可以考虑加接直流电抗器,效果应该比较明显!

网友G:
变频器问题,可联系烟台奕歆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维修,电话:13054532492 王先生

网友H: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I(2006-12-18):
我也曾在现场遇到过这问题,在速度较快而速度给定又有波动时容易出现;将P1121从5S改到10S,并没有效果,后来将P304从380V改为400V,再自整定,就不再报了。
这办法可能不怎么好,但当时为了验收,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