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PLC为什么有这么快!

楼主(2006-02-08):
近日老板弄了一套横河PLC型号FA-M3R回来准备做工程,7个机架可配8000多点,体积挺小的,扫描速度每毫秒20000步,据说西门子的S7-300,三菱的Q系列还是模仿它做的,有熟悉的朋友可否传授一二!

网友A(2009-07-29):
有没有罗升的在,讲一讲!

网友B:
因为横河PLC没个CPU搭载3个处理器

通讯、程序处理等都有各自的处理器处理

不像传统的PLC,诊断、IO扫描、通讯都是由一个处理器逐个完成

所以在处理上会比较快

网友C:
恒河的PLC有点类似有AB  每个模块都有自己处理的CPU 这样在总线上连接和通讯的时候就往常的PLC速度快 但是成本高啊! 我记得400的也是这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成本高低取决于生产工艺,和同类比较价格有优势

网友D:
呵呵;这个速度是比较快;

不过PLC不能单看这个指标;

网友E(2009-10-07):
恒河PLC软件谁能告诉我在哪里下载啊,谢谢!请回复shenjiameng2005@126.com

网友F(2010-03-15):
因为横河PLC是采用DCS技术,他的CPU模块中有多个处理器,所以速度快。具体资料可到网站 WWW.DLSJ-Tech.com

下载或索取QQ:89417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