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单相AC220V阀门需要热继电器吗?

楼主(2006-02-08):
看了下以前的设计情况,三相的直行机构设置了空开和热继电器配合保护,三相的电动阀门也是一样,热继电器保护堵转,空开保护短路;但看到单相的电动阀门只用了空气开关保护,一般没加热继电器??可以吗???

楼主:
顶!有人可以建议一下吗?

网友A:
阀门的功率一般都不大,但要看阀门应用于什么样的现场,然后再决定选不选用热继.

网友B:
根据现场情况看是否需要加热继电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