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SJ71UC24-R4和HITECH联接问题

楼主(2006-02-08):
请问有谁这样组合用过,两边的拔码和参数各要怎么设定?我照说明书上的设了,但是不行。还有设完以后是否要断电重启?望指教,谢谢!

网友A:
A1SJ71UC24-R4是谁家的,嘛牌子啊!

网友B:
你在HITECH上面设置上A1SJ71UC24应该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