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接线方法(元件手册更好)

楼主(2006-02-08):
在电脑上用Proteus学了一个半月单片机编程,总要做个电路板动下手吧。买了LED数字显示,元件手册都找不到,超级郁闷。

8X8Led点阵
说明:16脚双排 型号(LG12088BH)

7段单数字显示,都带小数点。
说明:有2种 。
LG4011BH:10脚。分左右2排,左上3脚,左下1脚,右上2脚,右下4脚。
BS312201:10脚。上下各5脚

7段4数字显示,带小数点。
LG4041BH:12脚,上下各6脚。

PS: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电阻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使发光2级发亮。(是低电流不够大还是其它啥原因?)

网友A: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欧姆档测量LED应该没有问题(你先查查万用表9V电源).
  通过测量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