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机拖动中的功率平衡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6-02-08):
使用两台相同功率的变频器,拖动两台相同功率的电机在一条皮带上使用,由于制造的原因,电机的转速不平衡,通过PLC+电流变送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也就是调整电机的转速,使其转速平衡,怎样编程,或告知算法也可以。

网友A:
这样很难作,响应不够,精度不够,容易造成一台拖另一台,一台直流过压,一台电机过载。
建议采用直流母线方式,就是把变频器直流侧连接在一起的方法,这样好做。或者采用同步卡试试

网友B:
用变频器的下垂控制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就像比目鱼说的那样,但是目前现场还只能采用PLC的方式解决,寻求解决方案!!!首先,两台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较远,大概能到1000米,用PLC还要能够通讯的方式

网友C: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距离,太远是否,要考虑到电磁干扰的问题,否则您的控制精度等东东如何达到要求呢?

楼主:
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不远,只有几米而已,但是两台电机分别在皮带的头和尾,距离比较远,要用plc的485通讯模块,而且精度也不是特别高,变频器不报故障,电机的转速差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网友D:
速度控制加转矩(电流)校准,就是用PLC输出两组模拟量作为速度控制源,把两台变频器的电流反馈回来作比较,差值作为其中一模拟量的修正。

网友E:
一个用速度和力矩控制(定义A),另外一个只有力矩控制(定义B),由A变频器输出力矩给定到B变频器,PLC没准就省了,

楼主(2006-03-10):
如LILIANG所说,我也是这种想法,但是在程序中,具体实现该怎么办,我的现在硬件已经有了,也符合条件,但是程序控制成了难题,一直解决不好

网友F:
同意“变频器阿Q”说的

网友G:
如负载不大.建议做速度闭环.或者在开环时把转矩曲线调硬点.

网友H:
请问,你现在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变频器是啥型号?电机?负载情况?允许的加减速度范围?已有的PLC是啥型号?

楼主:
电机为200KW/1140V,负载率大概为80-95%,可能有过载情况在120%以内,PLC为三菱FX1n,要求在运行时电流差为5%-10%,以保持传送带一定的张力,要求系统能同步调速,变频器为自己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