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输入点能达到多大的频率?

楼主(2006-02-08):
300Hz,行吗?

网友A:
因该说从硬件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用普通输入点的输入频率与你的代码大小相关系,所以最好不要用普通输入点做硬件计数,最好用脉冲输入端口来做这个工作.

网友B:
这要看你程序的扫描周期的长短了,如果是10ms,那么上升沿(或是下降沿的保持时间要>10ms,那么频率就<1/20ms=50Hz。否则就会丢失脉冲

楼主:
我不是做计数用,是要求用输入控制输出的灯闪烁,能实现吗?

网友C:
你的输出灯要做这么高频的闪烁吗?

网友D:
控制灯闪的频率没问题。

网友E:
你的灯闪不坏吗?

网友F:
300HZ 闪烁?你开玩笑吧.电脑75HZ的闪烁人眼都不能分辨,你那300HZ是干吗用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应该是300/60=5赫兹!

晶体管输出,外接一个12v的不知什么灯,象小指那么大.
工作时,圆盘每分钟240转,没转一圈接近开关有一个信号.
后来劝他改成常量了.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G:
ES系列的PLC你可以把Y0或者Y1发出的脉冲经过X0端口通过计数器来读取

网友H:
PLC的输入点有专门用于高速计数的点,可以达到KHZ,台达EH机种的高速计数器点可达200KHZ,是用中断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且是通过硬件的方式实现;对于一般的不是用于高速计数的点,其可以计数的频率取决于程序扫描周期,因为通常情况是在程序执行的开始才去抓取X输入点状态,假如程序扫描周期是2ms,则最大频率为1000/2=500HZ.

网友I:
同意yangyafeng的看法,不过输入点的状态抓取除了受程序扫描时间影响之外,还与输入点的滤波时间有关,PLC的默认是10MS,可以改小,但输入点易受干扰,因此最大频率要比500HZ小.

网友J:
‘高速计数器点可达200KHZ’是使用内部处理器的计数器,不一定是‘用中断的方式来实现的’。

网友A:
一般高速计数,50K以上的,都需要硬件来处理,很少有用软件来做的无论是中断还是扫描都会有问题.

网友H:
下面引用由王晟磊在 2006-2-22 18:25: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高速计数,50K以上的,都需要硬件来处理,很少有用软件来做的无论是中断还是扫描都会有问题.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