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的计算

楼主(2006-02-08):
求助功率因数的计算,有公式吗?怎样才能从电费发票上的数据计算出功率因数呢?电力局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怎么这样呢??cos@=p/s 你以后要多看看书!!

网友B:
cosφ=P÷S
P:视在功率
S:有功功率

网友C:
to 小同学,有笔误!
p:有功功率
s:视在功率

网友B:
对呀,不好意思!!
多谢指教!!

网友D(2006-09-16):
楼主要问的应该是:一定有功度数走多少无功奖励,多少不奖不罚,多少开始挨罚。百分比是多少。或者控制器控制在多少开始不罚,我认为0.92左右就开始奖励,我们调到0.95每月有奖励,

网友E:
找本书看..这种问题太菜...

网友F:
电力局单子上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吧!!!!你先换算出视在功率,再计算功率因数即可。

网友G:
....电费单上那里不是有个力率电费吗? 那个后面还有个括号,括号里面就是功率因数(0.98)

网友H(2009-10-18):
不一样,物理书里有讲到
伏安是视在功率的单位,用S表示视在功率
而瓦是有功功率的单位,用P表示有功功率
两者的关系为P=S×COSφ,COSφ是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