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制动单元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6-02-08):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司意大利进口的几台工业用脱水机是用CT公司7.5KW的变频器,由于变频器损坏后制动单元无法修复(4台同样问题)其它部分均正常,所以从开始停车到电机完全停转要等半个小时(惯性,正常时只要几分钟)。我想把变频器内的制动单元不用,利用变频器的运行、停止信号改装一个外部制动控制单元。请各位大虾出出点子或有更好的方法交流交流,小弟在这里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用外接的制动单元,我公司有制动单元的生产.可与我联系.TEL:0512-68073627

网友B:
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就好了。一般的都会遇到高电压自动斩波。

网友C:
我司专业生产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有需要请致电:0755-8266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