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 同步带

楼主(2006-02-08):
请专家指示滚珠丝杠驱动和同步带驱动哪个较好?为什么呢
?

网友A:
选用那个具体看你的应用了。
同步齿型带的速度快,价格低,但定位精度没有滚珠丝杆高。
同时如果选用同步齿型带因为惯量匹配问题可能还需要配减速机。

网友B(2006-11-01):
同步带控制维修方便但精度要求不够太高。

网友C:
其实在工程当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滚珠丝杠定位精度高,由于其刚性较好其重复性比较一致。但缺点就是其造价较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同步带造价低但可实现精度比较低,不易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设备,一般的传动还是可以用的。所以哪个更好是相对而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