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未知三相异步电机转速的方法

楼主(2006-02-08):
用万用表的MA挡,接三个绕组的任何一个绕组.转动电机转子一圈.观察表针摆动的次数.次数就是电机的极对数.

网友A:
书上好想是这样说的,不过我 没有试验过。到晚上试一下、

网友B:
我也去试试,我的是数字表!

网友C:
技校毕业的时候,应会考试中,有这到题目的,楼主说的没错的,只是在工作中,没机会用上

网友D:
有一点想不通,指针摆动说明有电流产生,按照发电机的原理,应该有磁场才对啊???

网友E:
数字表无法测,取样次数太少。转子会有剩磁

网友F:
用过,可以

网友G:
使用了ok

网友H:
又学了一招!

网友I:
不用怀疑,这种方法正确。电机原理的具体应用么。

网友J:
转子有磁场吗?

网友K:
好象还要用到电池......组成的电路.

网友B:
我试了!数字表不行!我用了一个mA表,很不错!我们有好多旧电机没有铭牌的!

网友C:
利用的是:电动机的剩磁。

网友L:
楼上说的对,利用的是:电动机的剩磁,如果是很长时间没有用的电机那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M:
这种方法对于判断无名牌电机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必将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拆开.

网友N:
我试了1450R/MIN的电机表针偏了2次

网友O:
又学了一招,改天试试

网友P(2006-03-10):
我上班时要去试试

网友Q:
我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