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关于键盘USB口与PLC通讯

楼主(2006-02-08):
  我想用一个数字键盘来设定和修改一些在PLC中的值,这个键盘是USB口的,请问怎么与FX1N PLC通信?
  或者大家能否推荐一些不用USB口可以直接扫描的键盘来实现设定和更改数值的功能?
  望各位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能用键盘与PLC直接通讯.
键盘的USB口是USB CLIENT要与USB HOST连接才能工作,如电脑的USB接口。
你要的功能简单可以用一个940的触摸屏的系统功能实现。如果要省钱不用人机界面,而实现一些简单的数据输入的功能,可以考虑那种8421输出的拨码开关,一个位要4个输入点,然后想办法去轮询吧

楼主:
谢谢!我再想办法吧!

楼主:
    有没有办法把USB口数据转换成4位二进制编码,这样就可以用四个输入端口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