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CAE
怎样上传AutoCAD2004图

楼主(2006-02-08):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更改为JPG格式?

网友A:
打开文件,另存为别的地方,顺便选择一下属性就可以,
打开文件导出,选择导出格式 OK
试一下吧,不一定正确~哈~

网友B:
就是导出!!

网友C:
我想文件台大了。传不了

网友D:
打开文件导出,选择导出格式 JPG格式。
用ACDsee把图缩小到网站要求的像素大小,OK!!

网友B:
电机没有任何保护?
断路器进线一般是L1,L2,L3,出线才是L11,L12,L13,后面才是L21,L31....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这试上传的只是图纸的一部份,断路器就是保护,还有二次保护.
还有,我的电脑CAD不能直接导出转换成JPG格式,要先转换成DMP格式,再由POTOSOP转换为JPG

网友E:
请问这种图怎么转换成白底黑字的.?打印这种图太费墨了.

网友F:
打印图纸与黑底没有关系啊, 在打印机的页面设置中设定打印方式就行了

网友E:
我试了,打出来是黑的,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G:
我刚刚转换好了

网友G:
可以打印了呵呵

网友H:
用抓图可以搞的!

网友B:
CAD中可以选择“导出”来生成JPG或者BMP图片,但是往往图片的大小令人非常不满意,比如边距太大等。 我通常是这样做的,装一个PDFfactory,用来将CAD图转换为PDF文件(其它文档也可以转换),然后装个PDF阅读软件,比如小巧的PDf reader,如下操作。如果你经常做设备的使用手册,这个方法我想会很适合你!!

楼主:
果然是高手,一招更比一招狠!
你的动画教程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教几招吗?

网友I:
工控网上高手如云呀!
长见识了....
好好做好电工,并努力学习电脑在电气上的应用
这个动画教程怎么做的,谢谢赐教勒

网友J:
怎么做的呀,曹工,我们后生向你请教了!

网友B:
如何做动画:看这个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4791

网友I:
to 怪人:
    用AutoCAD2000来制作电工电子图,需要另外下载什么吗?比如象电阻、电动机等图标的
要下载,可以从哪里找呀,谢谢啦!

网友K(2006-03-11):
好,又学习了好东西了,

网友L:
不知道CAXA可以实现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愚者千虑只求一得在 2006-3-9 18:05:00 发表的内容:
  to 怪人:
    用AutoCAD2000来制作电工电子图,需要另外下载什么吗?比如象…
-------------------------------------------------------------------------------------------
可以先画好存起来,再移用.
有的专业电气CAD软件是有元件库的,如R14.但我装了不能用,不知为何.并都是英文的,不好找...呵呵

网友M:
佩服曹工啊。

网友N:
又长见识了,谢谢曹工。

网友O(2006-04-18):
我也试一下!

网友P(2006-07-22):
顶!学了不少!

网友Q(2008-01-29):
  高,实在是高啊